请高手看看这块三星硬盘还能继续折腾么?

楼主(2013-11-04):
一块三星的移动硬盘,IDE的,原来有坏道,mhdd修不好,USB连电脑,影响电脑速度,硬拔插之后,越来越严重。用diskgenius无法分区,检测全是逻辑错误,怀疑0磁道错误,然后从后面开始分区,但是不成功,最后检测提示逻辑错误,生气了就用HDD LLF Low Level Format Tool低格无反应,硬拔之后就不认盘了。用SRT-Samsung检测到硬盘,发现固件全是0,成了清空固件的样子了。
请问这块盘还有没有救?

网友:
固件区损坏了,很有可能是固件区坏道,修复的希望不大。

网友:
感谢罗工的回复,我感觉也是固件区损坏。
这个本身就是一个坏道修复盘,我存放点临时性的东西,慢慢的出现了磁盘退不出来,反应慢,读取、写入有问题的现象。然后硬拔硬盘就直接不认识分区了。结果以后慢慢的,结果是旁边的分区没有了,这个分区又出来了。
反正就是乱套,以后没有再到dos下用mhdd检测,直接用diskgenius等修复,修复不成,但是磁盘认盘还是没有问题。用一些其他软件检测,也是开始部分坏道多。最后想到是不是0磁道损坏,不管咋样,决定至少把前面10%的空间给不用了。但是无论分区什么的都不成功,用dos下的diskgenius也没有用,显示分区成功就是无法保存。最后是检测逻辑错误,想尝试低格解决。结果低格工具不认盘的型号,但是我还是强制低格了。但是进度条一直无法前进。也关不掉,好多个小时,最后受不了给强拔了。然后就直接不认盘了。就是空了。

根据这个描述,应该肯定是固件区的错误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