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G31T-M5不跑吗 怎么维修

楼主(2013-11-04):
一块G31T-M5的主板上电不跑码。经测量所有供电,时钟,复位 电压都正常,bios也刷过了 还是不行哪位高手指点下现在真的没有思路了

网友:
所有负载都装上试试,有的板子不装负载时不跑吗的。

网友:
同病相怜,我准备买机器回来干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