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科H982A显示器白屏维修,更换多款通用电源一体板、驱动板后症状依然,望大侠们支持

楼主(2013-11-04):
今天接客户一款惠科H982A液晶显示器(屏型号:MG190WLCM C01生产型号:M190A1-P02),开始症状是不通电,测试灯管正常,后经更换电源一体板和通用驱动板后,一直出现的都是白屏,驱动板刷程序也刷了19通用的还是一样症状,望大侠们999999999999999

网友:
复杂问题等待高手

网友:
测屏电路了吗

网友:
屏的线路测量了没有,有没有供电。不行换屏ic,不行就是屏坏了。

网友:
咋个测试屏电路,我是小白,结果这久全是这样的怪毛病,教哈,谢谢

网友:
    跟着学习了

新安江 -6 严禁灌水

网友:
为什么不先测屏呢?

网友:
首先检测屏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问题先用通用版点屏来看  确定屏有无问题  在来检修  可以换个屏线来看

你说的这样点屏我都试过了,还是白屏

网友:
我觉得你是不是换通用驱动板的时候接反屏线了,我遇到过一次,换掉主控以后,花屏了,亏大了,客户没计较!

网友:
没有,我屏线没接反过,到是好几款通用驱动板都换了都还是一样的症状,不过有的驱动板换上看到是花屏症状~

网友:
白屏先查屏供电   其次是用通用板点屏

网友:
自己准备套 点屏的板    先试一下  然后 在测屏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