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BX147求助

楼主(2013-11-04):
这个地方被别人拿掉了一个电阻,不知道是多大的 有没有人知道 这个是多大的电阻

网友:
有没有大神知道的 谢谢了

网友:
有没有知道的 索尼的MBX-147的 这个被人去掉了,小弟不知道多大的 也不敢乱上 ,,有没有正好在修的,

网友:
好吧 解决了 。2边都没对地 ,直接上了个0欧姆的 好吧亮了。。

网友:
虽然楼主修好,但是补充一下,是个100Ω的限流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