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4321S 没声音

楼主(2013-11-04):
客户拿来一台惠普4321S的机器,板号SX6A ,
客户反应、;装个系统就没声音了,内外都没有声音,接耳麦也没声音,本机喇叭没坏,
有桌面图标,有驱动,音量调节器可以上下调节,键盘快捷键也可以调节,放歌,看电影都没声音
客户走后我装过好多系统,WIN7  XP 的,硬盘也换过,在本机BIOS刷过,官网的驱动也装过,
声卡IDT92HD80B1X5也换过了,还是没声音,大家帮帮忙!

网友:
声卡到桥之间的线有没问题啊。

网友:
应该排除了软件问题了,看看声卡芯片各个电压信号是否正常

网友A:
插耳机重新开机看有没声音  有的机器非要插耳机开机才有声音的

网友B:
声卡5条pci总线查一下

网友C:
耳机口 坏了会引起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耳机口 坏了会引起这个问题

大哥这问题早就看过了,不是耳机口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声卡5条pci总线查一下

PCI  总线真不好查,我查查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插耳机重新开机看有没声音  有的机器非要插耳机开机才有声音的

我也有遇到这样的问题,不过我试过还是没声音

网友D:
机器现在修好了,跟大家分享下:

1.我查声卡芯片供电 +5 V+3V 都正常

2.查BIT_CLK_AUDIO 有2V的电压,有波形

3.查ACZ_RST#_AUDIO  有3.3 的复位信号

4.

接着查到声卡芯片IDT92HD80B1X5的第47脚EAPD为低电平,正常为要为高电平才有声音,低电平则没有声音,看来找到了故障点,我尝试着断开D9207 ,测量第47脚EAPD为高电平   声音有了, 如图这是EC输出一个信号来屏蔽声卡的信号,EC坏了,误报护!平时很少写贴子,写的不好,如果可以给加点分!
板号SX6A 顺便把图纸上传,有需要的可以下载!

HP 4321S X6A.pdf

网友:
我机器上的BIOS  也给大家传上来,

网友(2013-12-08):
引用 网友D:
机器现在修好了,跟大家分享下:

你也修到同样的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