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c LCD显示器 型号:L195H0 花屏

楼主(2013-11-04):
一开始图像很淡,过几秒慢慢变深,但图像不清晰,显示很慢

网友:
拆过没?没拆开可以拆开看看屏线是否接触有问题。如果拆开过,只能说明屏有问题了

网友:
师傅们  我来学习一下

网友:
有好几个地方会引发这个问题,1驱动板程序,2驱动板本身,3屏线,4还有屏了,这几点排除下,就能发现问题了

网友:
看不出来呀   拆开看看 这是什么发红呀

网友:
拆开看下屏线,

网友:
首先换屏线看看

网友:
谢谢,驱动板上的排线接口拆下来过,屏上的不好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