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90独立 放电可以亮机

楼主(2013-11-04):
联想b490进水机器,保护隔离待机有问题修好了,问题是:客户使用几天就不亮了,每次返修只要把cmos电池放电就ok,机器再使用几天后又是不开,再放电还可以再使用。这次返修在不开机的时候症状是:接可调电源开始有待机  过上一秒就没待机了,没待机的时候测试系统主供电被拉低到16v,疑惑的是主供电被拉低放电就能好?希望高手给个思路

网友:
修过一个b490 3 5伏芯片有问题的,换了就好了,是不是和这个有关系??

网友(2018-06-27):
B490,放电这个就通病,,一到三个月必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