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mae 19寸液晶显示器,更换一体板之后使用一段时间就黑屏了,灯管里面有短路?

楼主(2013-11-04):
这几天维修的都是些难的哦,有时候维修就是一段时间全是自己不会修的(因为是小白,呵呵)。这台显示器(型号mae XP911W 屏型号:190ME13-A16 Rev 2机种:WB9)是前几天我维修好的,客户都使用了半个月左右,拿回来和之前症状一样,指示灯没显示,起初是电源一体板高压不上来,我改了一根高压条后症状回复,结果现在拿回来我换了新的电源一体板和新的驱动板后无显示,后经测试发现“单独测试灯管”好坏的时候(只接灯管,其余都没接),会出现一会儿后灯管自动熄灭,请问各位大侠这种情况是不是灯管有短路!!!

补充内容 (2013-11-6 21:02):
现在灯管换了,屏不黑了,但是成白屏了,求解求解~

网友:
不亮是暗屏还是不开机啊,这个很好确定是电源板还是驱动板的问题吧

网友A:
后经测试发现“单独测试灯管”好坏的时候(只接灯管,其余都没接),会出现一会儿后灯管自动熄灭,请问各位大侠这种情况是不是灯管有短路!!!  [[[[[不是用的新灯管吗?链接vga新灯管依旧黑那就还是高压问题啊,可能你更换的高压板质量不行

网友:
高压板,你在换一块试试,

网友B:
直接改两灯口的高压条省事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后经测试发现“单独测试灯管”好坏的时候(只接灯管,其余都没接),会出现一会儿后灯管自动熄灭,请问各位 ...

高压板我换了几次了,后来单独在其他显示器上面测试一切正常,在此显示器上测试就等一会儿就黑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高压板我换了几次了,后来单独在其他显示器上面测试一切正常,在此显示器上测试就等一会儿就黑屏了

用新板测试这个显示器,每个板要求供电不一样的

网友:
单独点灯管看看有没有坏的不就知道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直接改两灯口的高压条省事

2灯的办法我试过了,也是这样的,用一会儿就黑了,应该是屏里面的灯管的问题了

网友:
高压保护了!

网友D:
灯管点一下就黑了,应该是灯管坏了的可能性很大,这根灯管亮度应该也很差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灯管点一下就黑了,应该是灯管坏了的可能性很大,这根灯管亮度应该也很差了吧

亮度没注意,我想应该也是灯管的问题,我昨天网上买了10跟灯管回来,货还没到,到了换了才晓得

网友:
显示器都是灯管坏的多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2灯的办法我试过了,也是这样的,用一会儿就黑了,应该是屏里面的灯管的问题了

那只有换灯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高压板我换了几次了,后来单独在其他显示器上面测试一切正常,在此显示器上测试就等一会儿就黑屏了

试过了,还是一样的

网友:
拆看两端线是否有虚脱情况

网友(点评):
我今天灯管换了,屏幕不黑屏了,现在变成白屏了,驱动板和电源板我都换了还是不得行哦?求解!!

网友D:
白屏是屏供电有问题,要查屏上面的电路,查查屏上的供电保险

网友:
引用 网友D:
白屏是屏供电有问题,要查屏上面的电路,查查屏上的供电保险

查了,屏供电5V和保险都是好的,然后查那里呢?

网友:
先验证你驱动板是好的

再看屏芯片和屏上的各组电压是否都产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