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二手可调直流稳压电源笔记本维修

楼主(2013-11-04):
本人需要一个二手可调直流稳压电源笔记本维修,有人出吗

网友:
用个台式机得电源,再购个大容量得调压模块,电流电压表数字一体得,成本几十就搞定

网友:
可调电源也不贵啊

网友:
这东西还要求买二手的啊?新的才两百多大洋吧

网友:
自己去买个新的吧,新的才2.3百元

网友:
没必要买旧的了,想学这个这点小钱还是省不了的

网友:
同学,建议你买一个新的吧,安泰信的305D就OK了,至于自己DIY或者求购二手就免了吧,成本不会有太多区别

网友:
买个新的吧,两三百块,正常用个三五年没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