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T6开机不稳定

楼主(2013-11-04):
今天接到一台海尔T6集显机器,客户说是不通电。我接上电源待机电流0.01不触发,看了下主板IO换过南桥也被加过,放电之后可以通电,电流跑1.27不开机,有时候又可以显示有时候开机不断重启,有时候开机白屏,CPU,内存电压都正常。。郁闷中求高手指点

网友:
加几个电容,NEC大电容旁边有个空位置

网友:
加了一个330的贴片电容,只有一个空位的所以就加了一个   症状还是一样的啊    晕了

网友:
把NEC拆了再加几个330上去

网友:
这个和BIOS有没有关系呢    找不到BIOS 啊

网友:
好吧    我换了在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