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判断高压电源一体板的引脚定义 (小白白进,老鸟飘)

楼主(2013-11-04):
看到不少白白问这的问题  :改高压条。怎么分 ON/OFF,ADJ?说说在电路板没有标注的情况下怎么分清驱动板连接到2合1 板(电源、高压二合一) 的引脚定义(即那条线是干什么的)
一、驱动板到2合1 板之间一般只有4种线
1,供电线   (12-20V,5V  ,3v这几种电压值)在这里要说的是在不少资料中提到的都是电源板一般输出12V和5v供电,在维修的实际却是12V这组供电电压值并非就12v  这组电压的参考值是在12——20V之间。另为电压板有些还输出5V和3.3V(由5V直接在电源板经LDO 降压为3.3V)到驱动板。
2,地线,GND
3,高压开启信号:on/off
4亮度调节信号:ADJ     DIM
二、怎么区分这几组线
1、供电线和地线(这个看就看得出在此就不说了)
2、高压开启信号 ON/OFF  高压开启信号线在开机或关机的时候,有电位变化(由高电平转换成低电平或由低电平转换成高电平)
既然我们知道这个信息就容易判断了。用数字万用表电压档接到2合1板或驱动板链接线的接口测在开机或关机时哪根线有电位的变化,有电位变化的就是ON/OFF线
3,区分了上面的几种线最后就剩下亮度调节线   (其实这个用数字表也能测出的  用电压档测在按亮度调节键时有电位的变化)
三、最后说一下很多人都说在改高压条是只接  VCC  (供电)  、GND(地线)  ON/OFF(逆变器开启信号就行),在一些特殊的机子有有些是要接 ADJ   (亮度调节线)的,新手要注意一下。
(语言表达能力不是很强  不足之处望大家见谅  谢谢!)

网友:
觉得好的  顶一下  (下一篇说一下为什么在路测电阻两端当电阻值大于标注值时一定损坏或变值)

网友:
总结不错,实践出真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