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开机进入桌面加载问题!
该用户已被删除

楼主(2013-11-04):
电脑安装xp系统,开机进入桌面加载要等很长时间,有的时候1个小时也加载不了桌面?
请教高手!
桌面

网友:
硬盘检测一下吧

网友:
硬盘有问题,换个吧

网友:
也可能是系统的问题。。

网友:
应该能调出任务管理器 看看 不行下载个启动跟踪软件

网友:
应该是系统的问题,不行就扫一下硬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