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位灯闪,电压跳变

楼主(2013-11-04):
顶星TM-945ZM 电压跳变,内存电压1.8V 桥供电1.5V 总线1.28V CPU供电1.39V 时钟1.6V 复位3.3V-3.0V(跳变)

CPU PG 2.39V  IO8712 RSMRST#脚3.3V   PWROK1脚3.0V 跳变。

板子上面的供电就这样了,就PWROK1和复位电压这两个地方跳变, PWROK1脚连接822电阻,换了还是一样,电阻近IO的一端电压跳变,另一点电压为3.3V不跳变,IO换过。 南桥加焊过。BIOS刷了。 求解,现在还有一块七彩虹G41和这个一样,七彩虹的CPUPG为1.2V 在线等吧!
没人知道吗??自己理解如果是IO和电阻坏的话,那么电阻的另一端电压应该会给拉低或者跟着跳变呀,可是另一端电压为3.3V 正常。跑线,一路到南桥。这样怎么办呢,求大神来吧!!!

网友:
学习中,,,,,

Rngon -4 严禁灌水

网友:
没人知道吗??自己理解如果是IO和电阻坏的话,那么电阻的另一端电压应该会给拉低或者跟着跳变呀,可是另一端电压为3.3V 正常。跑线,一路到南桥。这样怎么办呢,求大神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给你10分,灌水也不要这么明显!!

不是灌水,下载没分了,谢谢理解

网友:
肯定是PWROK这边引起的 ,pwrok都跳复位也跳了  你说直接进南桥了就换个看看了  加焊有时不顶用的

网友B:
连型号都没有?什么样的主板

网友:
是不是虚焊了吧

网友:
cpu的pg应该是3.3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连型号都没有?什么样的主板

顶星 945

网友:
按供电 时钟 复位 查 要复位就得先查2个PG  一个CPU给的 一个是经过IO给的 看看CPU的VPG有没有到南桥

网友:
首先更新BIOS   不行再检查775座子到北桥总线    北桥到南桥总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