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7H55-M PLUS 时钟不工作

楼主(2013-11-04):
求华硕P7H55 -M  PLUS时钟芯片9LRS954A4GLF芯片引脚定义,加BIOS芯片型号加资料,时钟芯片晶振脚波形触发后不能持续。求指点。有复位没有时钟

网友:
换个时钟芯片再说

网友:
查下时钟开启信号

网友:
楼主如何知道是时钟哦, 时钟芯片不好找吧

网友:
测量芯片 的VCC供电,和9脚的开启信号有没有。查一下PRN10这个8.2K排阻换一下。

老师这就是您今天讲的那个华硕板子,要查8.2k排阻的吧。

网友:
查到原因了,是开机的时间瞬间有时钟,,之后没有了,CPU主供电也没有了,还能读到一下BIOS资料,测到USB数据线一条对地480欧,一条520欧,应该是南桥坏了,明天换个南桥试一下。他这个时钟是待机的时间晶振就有起振的,开机瞬间输出时钟之后没有的,应该是关闭了。

网友:
华硕就是大毛病没有小毛病不断。

网友:
这时钟太贵了问了一下要十来块呢

网友:
多谢各位高手解答,更换南桥后点亮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