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Q5WV1未碰见过的问题

楼主(2013-11-04):
宏基Q5WV1插上屏线不触发,拔下屏线正常

网友:
看屏接口的信号来源 供电什么 正常不

网友:
直接换屏看行不  行就直接叫客户换屏  简单

网友:
屏  屏线  检查一下

网友:
像这样的问题  着重检查屏上面的电路跟屏线   屏供电电路

网友:
应该是屏那些地方有短路  导致这种故障

网友:
看看屏上3V5V信号是否短路,接上按开机键电压马上拉了,就不能触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