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G43主板不跑马,奶奶的怎么修啊该查的 都查了。没有示波器啊

楼主(2013-11-04):
该有的电压都有,BIOS刷了,CPU座加焊了,rst灯长亮什么情况这是

网友:
PCIRST  CPURST 这个两个复位要有

网友:
两个bios,一个老板的,一个新版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都没有咋整啊

是谁发出的查谁!比如南桥。。。。

网友:
按全板无复位维修

网友C:
现在台式机主板一般的都不值当修了

网友D:
楼主解决了吗  我也有快这板  头痛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谁发出的查谁!比如南桥。。。。

南桥摸着有点热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解决了吗  我也有快这板  头痛

正在研究中,感觉像是南桥的问题。不行就换个桥试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南桥在待机情况下 发热的话可以换桥试下

试试看看吧,放返修台上了。82801GB的手里正好有一块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现在台式机主板一般的都不值当修了

台板有量也值钱,主板看自己怎么做。

网友:
复位灯长亮表示无复位。先查主板的供电--时钟-- -PWROK VRMPWRGD如果正常换南桥要。

网友:
cpu供电芯片旁边  有两个三极管换掉试试  那个坏了就是没有复位

网友:
查供电,时钟,pwROK VRMPWRGD

网友:
换南桥吧,不管三七二十一

网友:
三大条件没查过,就干桥,想扩大故障?

网友:
g43的南桥是gb的容易坏。如果供电都正常那就换南桥

网友:
不跑吗的话,先简单,后复杂,先换声卡,网卡,IO,COM芯片。后BGA

网友:
南桥的问题面大

网友:
按着无复位来修。

网友:
换了个桥,这回桥不热了,复位灯不亮了。还是不跑马

网友:
看pci附近的电容和电阻有没有问题,我以前碰到过不跑码的主板就是这附近的电阻不正常而无开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