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未解决问题????

楼主(2013-11-04):
    前两天收到客户一台联想19寸的显示器问题是开机一闪而过!心喜问题比较简单!随拆机维修!好是高压的电容鼓包!换后修复OK !今天客户来提机器!发现一问题!在正常亮机情况下指示灯一闪一灭!把机器关机后再开启时无法启动!!随即把电源板的电容都换过!但是现象未改变!电源管理芯片都换过了!现象一样!求解!问题在什么地方?

网友:
现在都喜欢修简单的。难的都问别人。

网友:
一看  兄弟果然是高手

网友A:
不能开机,就把驱动板  电源板一起拆下来  测电源板输出电压是不是正常,不正常就搞电源板,正常就驱动板的供电   晶振   复位   不过 先从简单的开始  测3.3正常 先把按键换了  在代换晶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能开机,就把驱动板  电源板一起拆下来  测电源板输出电压是不是正常,不正常就搞电源板,正常就驱动板的 ...

兄弟你说的这些我都测试过了!都是很正常啊!开关我都测过了!可以正常开机不会灭!但一关机再启动就开不起来了!?????????

网友:
个人建议 你看看 按键板的 微动开关吧 感觉像是这个的问题 如果按你所说的 电压都对的情况下 基本上就是开关了

网友:
其实这个问题很简单的可以断定的,单独拆下驱动板找出GND和5V针脚焊接出线来夹在维修电源上安装上按键板,看看那样是否可以正常开关机,实在不行就加屏测试,灯管用测试仪点亮。

网友:
如果加上5V后还是和以前一样那肯定就是驱动板的事了,如果驱动板好了那肯定就是一体板的事,但是这样的故障80%都是驱动板的事,刷下BIOS试试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兄弟你说的这些我都测试过了!都是很正常啊!开关我都测过了!可以正常开机不会灭!但一关机再启动就开不 ...

启动不了的时候电压正常吗

网友:
会不会是 电源ic 的供电电容 50v47 那个

网友:
引用 网友C:
启动不了的时候电压正常吗

启动不了时的电压很正常啊

网友:
有的时候驱动板上的5V转3.3V的三端稳压器会性能不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