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N4110搞笑维修(不知道是不是通病)

楼主(2013-11-04):
同行给送过来一台戴尔N4110的机子、说开机不显、我一看电流跑0.4不动了(一定是CPU供电没有出来、多半是集显的没有出来)、同行留下板子就走了、通电把板子所有电感量了一遍、发现CPU集显电压没有)由于没有这个板子的图纸所以就在论坛里面下了一个、在搜图纸的同时我发现了一个帖子跟我故障一样、点开一看他的是因为没有SYS_PWROK信号、我打开我下的图纸直接找到了U4

查得我的SYS_PWROK也没有电压、然后我继续查这个信号、查到U25的时候发现这个与门芯片歪了

搞笑的是我看的这个帖子他板子上的U25也歪了、他重新焊接之后飞了根线好了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14465
我把我的板子上的U25重新焊正了触发电流一路小跑啊、接屏亮机了、我想不通这个U25是怎么歪的、不可能这么巧吧、由于同行只给我一块板子所以不好找原因

这个就是U25、挺搞笑的、两台故障一模一样、坏的也一样

网友(点评):
是通病,我修过几台也是这样的,U25歪了

网友A:
网络 多好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网络 多好啊

这应该是通病、好多人都碰到过了

网友B:
我也碰到过  应该算是通病了

网友:
恭喜楼主   捡到钱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碰到过  应该算是通病了

是怎么歪的就想不通了

网友C:
这种事情都有 那那个东西是怎么歪了的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种事情都有 那那个东西是怎么歪了的呢

我也想知道是怎么歪的

网友:
好神奇的故障

网友:
位置特殊了,就成通病了,

网友:
应该是一个厂家生产这板的,元件打在板上都打偏移了。

网友(点评):
是外壳压的加上U25发热,天长日久就移位了,

网友E:
多些这样的帖子就少走些弯路了,不过那个芯片是怎么歪的说呢?

网友:
引用 网友E:
多些这样的帖子就少走些弯路了,不过那个芯片是怎么歪的说呢?

好经验,下次记住了

网友:
呵呵!楼主走运啦!事实证明网络的强大呀!

网友:
估计是在焊接的时候  焊接机器设置我点差错,希望类似的情况  厂家多弄点

网友:
以后修这个机器的时候得注意下哦   估计厂家设计不合理  长时间出线的

网友:
估计是设计上的缺陷。

网友:
设计缺陷,容易受外力冲击。

网友:
对维修有帮助,记下了

网友:
以后修机器要先上迅维

网友:
我修过个台机主板 RCT VCC和3、3VSB的双2级管歪了

网友:
多谢楼主的分享,记下了

网友:
通病,以前修到过

网友:
要是多几个机型这样的就好了

网友:
这种维修成果· 告诉我们 我们做维修的同行就要团结起来· 多砸论坛交流一下经历··在我们帮顶哦比尔的实惠· 别人也会帮到我们·

网友:
晕哦,这芯片少少也是5脚啊,还跑得,,,,物理上说的好,三角结构最稳定!!

网友:
我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我记下了 以后肯定用的着,谢谢楼主

网友:
又是一个通病,记下了,赚钱的毛病,谢各位分享!

网友:
还有这种通病,第一次听说
LQW520
不是听说、是事实了
详情

网友:
smt的时候出问题吧

网友:
这是加工厂品质不严所埋下的祸根,这个祸根又被你给揪出来了,赞一个

网友:
送钱来了。。不过论坛真心好

网友:
N4110的机器倒是弄过,不过不是这个问题,一般是显卡问题

网友:
神奇的U25,但它到底是怎么歪的。。。

网友:
这个应该是设计缺陷造成的,记下了,下次遇到这种问题就可以秒了

网友:
希望都来这种机子

网友:
是通病的 。。。。。

网友F:
真屌 记下 给分 走人
LQW520
谢谢支持啊。。。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F:
真屌 记下 给分 走人
谢谢支持啊。。。

网友:
这个应该算通病 我也碰到过

网友:
呵呵, 为大家做贡献了, 记下了, 以后好弄了

网友:
怎么歪的?
LQW520
我也想知道怎么歪的
详情

网友:
很好的案例,为大家省去了很多时间。

网友:
顶到壳子上了,设计缺陷
LQW520
你是怎么知道的?
详情

网友:
那意思就是通病 吗

网友:
工厂工艺问题 吧

网友:
怎么想也想不出那芯片是怎么歪的,估计是咱们总想歪了,它就歪了吧!呵呵。N年前遇到过一个L想的笔记本,摄像头居然装反了,到现在还在困惑呢!

网友:
U25下面有个喇叭,当机器稍有点碰撞的时候,喇叭就会碰到U25,U25就会偏移位置,根本的方法是扶正U25,用刀片把喇叭那块塑料挖掉一点,这样就不会再有这样的问题了
LQW520
喇叭是碰不到U25的、我看过的
详情

网友:
应该是设计有问题吧

网友:
这个是通病

网友:
下次碰到这个机器的问题值学习。这个世界无奇不有啊,如果说厂家是设计者,那么维修员就是完善者。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也想知道是怎么歪的
这就要看主板是怎么装的了

网友:
打料的时候打歪了也不奇怪吧,只要大家能准确找出来故障就行了

网友:
通病?下次遇到了要注意一下了

网友:
呵呵,这机器的故障我还真没见过芯片本身就歪的。

网友:
好的经验,大家分享,谢谢

网友:
神奇的故障、学习了、至今还没遇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