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天的B450修好了

楼主(2013-11-04):
本来修了二天没什么心情修了,今天突然发现上电源3D3V_S0和5VS0电压先出来了,果然问题就在这里了查了图纸Q12六脚管子,五脚和6脚阻值才20欧拆掉阻值正常了,换上管子故障修复,为什么上电池可以亮原来问题出现在这里

网友(点评):
复合三极管很容易坏

网友:
最近生意差得很   白板几天了!!!你们生意怎么样?

网友A:
问题不是很复杂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问题不是很复杂啊

是不是很难只是每天忙东忙西忙完了才拿出来搞下的

网友:
这几天生意都很淡

网友:
是的,市场人少

网友:
越来越淡了。。。。。。。。。

网友:
哎!生意真是越来越难做啦!主板维修的价格越来越难以报价啦!只是靠同行接点生意啊!哎!得扩展业务呀!什么都维修啊!  修电脑  电视机    相机    手机啊!多才多艺才能立于不败之地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生意也不好四天才做一千三左右

一天有300多,不错了

网友:
这个管子坏会出现什么故障呀?

网友:
天天要有笔记本修还差不多,现在做什么都难。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生意也不好四天才做一千三左右

我什么时候四天能赚那么多啊,

网友:
生意掺淡,不好做呀

网友:
生意 这么差吗 维修还那么多

网友C:
楼主,这个电路是南桥开启二级供电的,你说的用电池会亮是指这个dcbatout只是电池的线路,19v适配器没走这线路吗,小弟学疏才浅,麻烦指教下

网友:
哎,四天一千三还少啊,我什么时候也能四天一千多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这个电路是南桥开启二级供电的,你说的用电池会亮是指这个dcbatout只是电池的线路,19v适配器没走这线 ...

dcbatout是19伏的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