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修显卡,求老师高手大神们指教一二,小生在此谢过了。

楼主(2013-11-04):
影驰430显卡问题是不亮,经检查,两组PWM供点都是采用RT8120,其中一路无输出,测供电开启俩脚都正常,拆上下管抓G极无波形。开淘宝。。。数天后收到芯片更换。。上下管G极有波形了,但不正常,试波器显示波形很有频率性的时有时无,诊段卡反复档C1不过。反复几次C1过了,但无波形输出了。。装上上下管,输出电压也是时有时无档C1不过,反复几次C1过了,无输出电压。求思路,求经验,求指教。在下新人一个!!

网友:
是不是上下管都有问题都换掉试下

网友A:
Vin,Vcc,En是否都稳定,Cout电容有没有鼓包

网友:
上下管换过了,依旧!不装上下管2脚和4脚输入出波形时有时无,档C1。反复几次C1过去了。2脚4脚无波形输出了。

网友B:
惭愧啊~··!·做这么久维修还不知道什么是波形

网友:
引用 网友A:
Vin,Vcc,En是否都稳定,Cout电容有没有鼓包

不装上下管有NE 1V 另一路8120正常工作。输出0.9V。
装上下管另一种8120跟着无输出了。同时都无EN。

网友C:
上下管,芯片一起换掉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上下管,芯片一起换掉

都换了。买芯片的时候拍的两个。就怕不好使。两个都一样问题,没换之前是2脚4脚无波形输出。

网友:
没进过这个问题 期待答案

网友D:
C1反复表示要检测显卡,你用显卡供电线修供电,有没打供电输出对地值多少(有部分是0正常)。你分析的波形是过压还是过流导致?

网友:
引用 网友D:
C1反复表示要检测显卡,你用显卡供电线修供电,有没打供电输出对地值多少(有部分是0正常)。你分析的波形是 ...

徐老师!!
没装上下管打值134.
我提到的波形时有时无指的是,开机,波形有--波形无--波形有--波形无--这样反复几次后,无波形了。
有波形的时候波形是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惭愧啊~··!·做这么久维修还不知道什么是波形

买台示波器玩玩就知道了,没多钱。而且用处很大,用在维修上很有效率。如果自己研究不透,可以去实地学习抓波!!

网友(点评):
找基地老师给你修啊,,,那里技术高人多

网友(点评):
很有效率,可是研究出啥玩意来啦?只不过看到几个波形罢了,还不是解决不了问题吗?

网友(点评):
示波器是好东西,可是它只能给你看到波形,不能教你修显卡。要想修卡,关键是要了解基本原理,,怎么分析判断故障。否则示波器就是一个摆设。

网友(点评):
我没有那东西,一样修,还比修那东西的修得快也修是多。。有人知道GPU是啥波型不?,,哈哈

网友:
核心0.9,显存1.6v,电阻3-5,150以上,这个是基本条件,

网友:
说实在的,示波器没太大用处呀

网友:
然后打值呀,反正没几个原件

网友:
查一下反馈吧,换芯片不出来,一般是GPU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