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4010可亮机。连续四短报警!

楼主(2013-11-04):
双BOSS都刷过。时间修改过!。没有招了。求解决过类似问题的大神给个招!万分感谢!
补充内容 (2013-11-10 14:17):
问题解决!换CPU搞定。内存两根曹上面不过内存,下面过。换CPU上下都过。不报警了!
补充内容 (2013-11-10 14:17):
CPU为I3 370M
cpu

网友:
把键盘和其他排线拿掉还是报警吗

网友:
把外设排除下

网友:
裸板
试下看看

网友:
碰到过。南桥,更换后解决,当然,纯属经验之谈。

网友:
查一下CPU ADP3212 的IMVP_PWRGD是不是正常的了

网友:
这问题没见到过,见过两台掉电的,换风扇就OK了,(这机子不能用普通的方法改强转)

网友:
谢谢大家的回答!。外设裸板这些当然早就试过了!。显示没问题。一切正常。就是会四短报警。一按开机键就开始报警。

网友:
桥坏了 或空旱

网友:
加旱下南桥 试试

网友:
问题解决!换CPU搞定。内存两根曹上面不过内存,下面过。换CPU上下都过。不报警了!
.

网友:
CPU是I3 370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