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检修用什么软件最好

楼主(2013-11-04):
请教各位大神硬盘维护,检修用什么软件较好?目前主流的有那几款软件?有没有中文的?感谢了!

网友:
有MHDD的下载地址吗,新手求

网友:
大部分pe里面都有呀,4.0版本的居多

网友:
有MHDD的下载地址吗,新手求
http://www.onlinedown.net/soft/3057.htm

网友:
MHDD可修复坏道。

网友:
HD Tune Pro  这个工具不错 直接看健康就能知道有没有坏道

网友:
一般使用mhdd,如果认不到,进入pe里面使用D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