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5750G不定时掉电

楼主(2013-11-04):
查了温度检测,后继电压等都正常。为什么还掉?

网友:
刷个bios,试试

网友:
温度没问题的话,你查下EC 南桥啊,还有温控看看,还有后级有没有短路

网友:
我之前也遇到过好几台,回焊显卡就好了

网友:
应该是哪里虚焊了,查查CPU供电

网友:
你那cpu座下有没有大电容的

网友:
这个掉电问题出现地方太多,细说还真的不好解释!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
对,要说在哪地方掉的,电流多少,才好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