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式机G31M-S

楼主(2013-11-04):
台式机G31M-S 不开机,打对地阻止发现有一个电感短路,去掉后可以开机,
不跑代码,刷BIOS也是一样,加焊北桥也不跑代码。供电时钟正常的,请问
还要检查那里?

网友:
那边的电感啊?

网友:
去了那的电感?你去了电感肯定是有路电压没出来了

网友:
电感换上了吗

这得有多。。。啊

网友:
CPU附近的,还没换上

网友:
主板型号是什么

网友:
什么牌子的

网友:
把各电压,时钟,复位测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