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43 不触发求助 amd板载CPU集显的、、、、

楼主(2013-11-04):
             CQ43 不触发求助 amd板载CPU集显的、、、、刚插上电源是0.007过会他会自己走到0.015   接口头子上的灯不亮。。无3v   5v  待机芯片是TPS51123他的开启信号没出来。。。。EC的供电和复位都正常  EC外围无32.768晶震(应该到内部去了)。按开关无任何反应    没发现什么可疑的地方啊。谁修到过这机子啊 求助   这机子找不到图纸  只能找到INTER没有AMD  谁能教教我

网友:
同样问题,修出来说一声

网友A:
先查一下芯片的引脚定义,对比一下条件先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先查一下芯片的引脚定义,对比一下条件先吧

谢谢了   我查了51123的开启信号 只要加个3.3v电压  3v   5v就可以出来的 问题应该在IO那边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了   我查了51123的开启信号 只要加个3.3v电压  3v   5v就可以出来的 问题应该在IO那边吧

呵,慢慢研究,没图纸不好弄这东西

网友:
你们不顶我 顶  啊 求高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