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师们看看这样借电压是否可以?

楼主(2013-11-04):
接到一个二修的CQ40 ,拆机后发现B+保护隔离管没有安装, 想必肯定后继大短路,用表打了一下后继,真的是短路而且是000,然后又测了板子上+5VALW电感也是000,唉找吧,把公共点飞线到可调电源,发现功能卡槽处发烫,拆掉功能卡槽,发现底下已经烧黑了,而且严重碳化,估计这是一修哥哥的杰作,没办法板层短路,找来剪刀剪掉烧黑的那块,再测公共点不短了,+5VALW也不短了,加电发现3V 5V待机已经出来了,但是待机各种指示灯就亮,看来是有电压先出来了,用眼随便扫了一下,发现U32上有个窟窿,找个N管换掉后,灯不在亮了,按开关触发掉电,发现第一个电压1.8VP没出来,靠,发现1.8V电感对地10欧姆左右,断开电感前后级都短,换掉51117,前级不短了,找找后继,翻图纸发现此电压到北桥,拆掉北桥,不短了,换了一个上去,再次开机发现1.8VP出来了,还是掉电,在找,发现+1.05VCCP没出来,这个电压是由EC KB926的95脚发出的,挑起EC发现SUSP没有电压,此信号是南桥SLPS3到EC后才出的,再测EC6脚 SLPS3没电压 ,而且对地短路,靠,换掉EC,这次好了,不掉电了,但是+1.05VCCP仍然不出,检测发现上管19V处待机就有0.65V电压,靠,这也行,估计是用剪刀剪得地方,有问题,没办法翘起上管地级,直接从B+处飞线到此处D级, 按开关触发后仍然没有1.05V出来,这个时候已经换过好几个51117了,此芯片供电,开启都正常,翻看图纸的时候发现51124芯片管理1.5V和NVVDDP的电压,但是也没有电压出来,经过检测发现51124坏了,在等芯片,我这个时候就想,如果把51124换掉后,电压正常输出的话,是否可以从NVVDDP处飞线到 +1.05VCCP处呢? 通过查51124的手册发现NVVDDP1.05V最高可达到10A。

而且51124的开启信号和+1.05V 51117的开启信号都是一路,是SUSP#  ,我想就算飞线过去,应该时序也不算乱吧?  而且这两个芯片的PG均没有启用。

求大神给予指点,我这样是否可行。!!

网友:
我接过显卡供电1.1V直接接到1.5V上面没事

网友:
只试过1.05V飞到显卡上,需要的是1.2,可以正常使用

网友:
如果可以就试试吧,反正也是二修了,就当积点经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