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4n78-am

楼主(2013-11-04):
不跑码,cpu供电正常,内存正常,是三桥合一的,求救

网友:
查下时钟,复位,最后加悍桥

网友:
查下时钟,复位,再加焊悍桥

网友:
各项供电都查查,时钟,复位什么的。

网友A:
这边板子,独桥的,压桥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边板子,独桥的,压桥看看

板不太稳定,就让人换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