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子反复启动几次才能开机

楼主(2013-11-04):
我用的是DELL1200的本,最近开机总要反复启动几次才可以,想听听大家有没有什么高见,谢谢

网友:
不清楚没看过这类情况,查查EC  南桥

网友:
给个详细故障现象分析吧,老兄,这样网友才能给你解决方案啊!!

网友:
每次插上电源后,我就开机,但是按了开机按钮后,显示已经接上电源,但是屏幕不开。我不得不强制关机,再开机,要至少3次以上屏幕才能有反应。这个情况一般要是重启什么的情况就不会出现上述情况,一般出现这情况的时候是晚上关机了,第二天早上开机就出现了,我感觉关机20分钟左右就会出现那个情况,连续开关机是正常的,就是隔的时间稍微长了就出现那些不良情况了!

网友:
滤波电容什么的有不良了

网友(2014-11-14):
EC收到开关信号有杂波,加个滤波电容或者更换

网友:
第一 单独用电池试试能不能一次性开机,如果能,大体上说主板问题不大
第二 换个适配器试试

网友:
不就是冷开机 不开机吗 ,要预热才开机   ,你要排除外设 ,我遇到过无线网卡导致冷开机不起,要多开机几次,你的也许是IC不良

网友:
可以对各路电源测试纹波电压,除CPU和独显以外各路输出电压纹波电压小于100mV CPU供电纹波小于250mV。
可监控各路供电电感掉电下降时间,可能是电源某电压掉。

网友:
用户不建议自己动手

网友:
电容有老化漏电,或接触不良了

网友:
还是BIOS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