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天逸F40掉电问题

楼主(2013-11-04):
天逸F40。(集显),开机进系统3到5分钟机器自动掉电。可调电压回到待机状态。裸板测试依旧。因为之前有人修过北桥。从新加焊北桥,和CPU供电芯片。都无果。风扇狂转,但是手摸散热器也不烫。大神 指点下。。。。。。。。。。。给点思路  无从下手啊!!

网友:
还在修一个联想G530的也是掉电,也不热,不知何解?

网友:
各位大神  求救啊!!!修过类似问题的指点下。。。

网友:
风扇狂转,刷bios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