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我崩溃的电源问题

楼主(2013-11-04):
先说下配置:技嘉z77p-d3主板,至强e1230v2cpu,芝奇8G套装内存,迪兰恒进HD7750显卡。
故障现象:之前这套系统一直用的长城hone4500ds电源(350w),一切正常。准备换个GTX580显卡玩玩,就在京东新买了个长城双卡王冲锋版电源(500w),换上后cpu、系统、电源风扇都转,唯独显卡风扇不转,且不能点亮,以为显卡坏了,换到另一台电脑上显卡是好的。又以为主板有问题,拿去保修,到店里主板能点亮!店里测试也是用的独立显卡。回来把所有部件都清洁一遍(毛刷刷+ 气吹吹)再把系统装起来,还是转一下就不动了。。。难道新买的电源是坏的?把新买的长城冲锋版电源换到另一台电脑,一切正常。。。抱着试一试的态度,把旧的长城hone4500电源换回来试下,结果点亮进系统玩游戏一切正常。。。这我就纳闷了,同样是长城的电源,一个350w,一个500w,上350w的一切正常,上500w的风扇转下就停,2个电源在别的电脑上又都是好的,难道电源和主板之间还有兼容性问题?求大虾解惑!
补充下,后来认为长城冲锋版电源质量不稳定,找京东售后,很顺利给我换了个,换上后问题还是依旧,在另一台电脑上用的好好的,换这个就只是风扇转下就停。。。

网友:
测一下这二个电源的PG时长,看看有什么不同

网友:
电源不兼容的问题。500W????是真的吗???

网友:
有的电源与他的标称不符合,还是老的质量过硬。

网友:
兼容性的问题吧!

网友:
赞一个  这些怪问

网友:
应该功率不够

网友:
电源不兼容,遇到过,虽然不常见。

网友:
难道是显卡的风扇要求高?

网友:
测测电源的PG信号吧,一般在200-300毫秒电源正常,大于或小于这个范围电源PG信号就是有问题的。

网友:
继续帮定 继续帮定

网友:
我一般用电源测试仪测试PG,还是以前的电源质量好点哦。

网友:
肯定是功率不够

网友:
市面上假的长城太多.

网友:
按楼主描述,可能是主板对pg信号的要求这个电源达不到。

网友:
估计是假货,不是的话就一个问题了,就是PG的时间了

网友:
我来回答:

转一下就停:
一是短路、
二是过载就是带不动

跟据描述,肯定不是功率不足,京东也不存在害自己卖假货

只有一个肯定:那就是楼主接错了显卡的供电线
现在主板CPU供电有2*4P插头。电源也为显卡留了供电线,但是散的开,一不留心,就插错了(而且能插进去)
楼主,再看看是不是供电口插错了。如果不知道插错没,你就搜一下显卡供电接口图,对比一下。

如果我答对了,就加分哦

网友:
属于兼容问题 估计和显卡供电的6p插头有关

网友:
京东假货还是少吧,楼主看下显卡供电的线有没有接对

网友:
hncscnc的说法很有道理,试一下,验证一下是不是这个问题。

网友:
帮顶一下,这样的怪问题还是第一次遇到,

网友:
功率不足吧

网友:
        新电源换了两个都是这个问题,而且新电源放到别的机上能正常工作,感觉不象是电源问题,倒象是主板问题。                  你这是组装的兼容机吧?有可能是主板上PG信号处理电路中的元件老化,电路参数改变,返回的PG信号超出正常值要求的范围所致。而老电源的PG信号电路的容差范围宽一些,也就通过了。分析对否,还得你测一下PG信号验证。

网友:
一般电源好少不兼容,一般排除这项,我想大都是电源功率问题,带不动,要不就是有短路
技嘉z77p-d3主板基本可以说所以ATX电源都支持,这可能性太少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