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电脑主板上如何不通过看图纸找到那个负温度系数的热敏电阻!???

楼主(2013-11-04):
在主板上有没有明显的标志或者是其跟其他的普通电阻的外观不一样,怎么一眼就找到它!有什么好办法!??

网友:
查点位图啊

网友:
没有多年的维作经验怕是不行

网友:
我擦,被你钻了字眼,我漏说了前提是不查看图纸,当然还包括点位图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呵呵,,看来你也不是有多年经验的那类!对吧

我才刚入行

网友B:
一般在CPU附近

网友C:
都修到只能这个搞不定的了

网友D:
以前的板子在CPU中间那个空里面,很容易看。现在的新CPU好多都把那功能集成到CPU内部了。板上只有芯片去读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以前的板子在CPU中间那个空里面,很容易看。现在的新CPU好多都把那功能集成到CPU内部了。板上只有芯片去读数 ...

暂时还未去考证过!

网友:
引用 网友C:
都修到只能这个搞不定的了

不知道你想说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般在CPU附近

我晕!当然在U附近啊!

网友E:
没有什么人回复呢

网友:
引用 网友E:
没有什么人回复呢

你也想知道答案吗??

网友:
当然想知道了,主要是什么标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