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解决]
怎么把U盘制作成COM

楼主(2013-11-04):
怎么把U盘制作成COM格式,希望高手指点。

网友:
ROM格式吧,用大白菜U盘启动制作工具

网友:
不行啊,CD格式的

网友:
这到底想干嘛,量产就好了

网友:
量产就OK了,这简单问题到无忧去学习下。。。

网友:
我的金士顿4G U盘制作成功,首先要量产,工具网上下,量产成ROM和单独一个分区,分区可以放镜像。关键是选对量产工具,百度上查一下那个型号的u盘用什么样的量产工具,根据教程制作。

网友:
制作了几个,都失败了

网友:
直接老毛桃做,我读卡器和内存卡做好几个了

网友:
这个倒是新鲜,试一试

网友:
大白菜可以的。

网友:
网上工具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