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去掉U盘写保护

楼主(2013-11-04):
方法/步骤
有些U盘自身,有一个写保护开关,一般在U盘的侧面,有一个“LOCK”字样的标志。
你只要再次按下这个开关即可解除U盘的写保护
如果U盘没有写保护开关,按以下步骤:
查看U盘目录下的文件数是否达到最大允许值,运行regedit.ext,进入注册表编辑器,依次找到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Control\StorageDevicePolicies(如果没有StorageDevicePolicies,
则可以新建一个,方法是:右键单击Control选择“新建”,选择“项”,输入StorageDevicePolicies即可。
建立Dword值命名为WriteProtect并令其值为0(双击WriteProtect即可弹出设置对话框。
重新启动电脑即可。
如果问题还是不能解决,可以再进行了如下操作:A、带U盘重启电脑,当系统重启至U盘灯闪时,
拔掉U盘B、系统重启完毕后再插入U盘,U盘操作恢复正常

网友:
这个方法对于那种缩水的U盘提示有写保护的有用吗??

网友(2015-10-05):
试过不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