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消息,DELL M5010报警三声的通病来了。

楼主(2013-11-04):
DELL M5010 AMD。独立显卡。嘟嘟嘟,报警三声,电流0.5不动。是通病来的,已经修到两台同样问题。
是IMVP_PWRGD拉低到只有0.7V。撬开PU5101的第一脚就OK。如果不怕花钱的也可以直接换掉PU5101.

网友:
今天也碰到个 拆开又好了 奇怪

网友:
通病是好东东想都不用想就赚钱了

网友:
开漏输出    感觉还是换了比较稳定

网友:
没有PWRGOOD信号不会影响吗

网友:
下次留意下同样的问题,我只修过显卡问题的...

网友:
又是LDO芯片,那这芯片第一脚渠道后本身电压能起来的吗

网友:
上个月才换了一个班子,,,看来又希望修复哦

网友:
这机还有这毛病 我知道北桥很容易坏  我这台定了一个北桥回来

网友:
芯片本体不良了吧

网友:
还没修到过这问题,希望下次遇到直接杀死

网友:
下回留意了,修过两台上电到1.3A北桥虚的,这个机型散热不是很好。

网友:
拿起记事本记下,下次有同样的看看是不是一样。

网友:
还是直接换掉此芯片为好的。

网友:
记下了 下次碰到先排除这个

网友:
给力  又学一通病,省时省力还赚钱

网友:
修到过。我修的好像是N5110  忘记了。

网友:
加焊下桥是不是就行了

网友:
记下了,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
北桥虚的修了好几台了,这种还没遇到过

网友:
这样的赚钱方法保险吗?

网友:
还没修到,这样搞能用多久,有人试了行不?

网友:
谢谢 留下了 以后记得了

网友:
真给力 手机 相机 搞起

网友:
高手 呀没遇到过 学习了

网友:
顶一下,字数补丁

天意wx -4 严禁灌水

网友:
感谢楼主还是直接换掉此芯片为好的。

网友:
下次遇到还是注意一下多谢楼主分离

网友:
我怎么没遇到? PU501 是内存供电?

网友:
芯片 本省不良吧 ,还是换了比较安全

网友:
我修到都是加焊北桥好,不过从楼主报警三声,电流到0。5不动,先学习了,下次修到可以秒杀了

网友:
碰到过一台,

网友:
RT9025 坏了 是吧
有些还碳化了

网友:
好的下次遇到试下

网友:
好经验,小白白学习了

网友:
谢谢分享,下要次在碰到M5010 注意一下

网友:
5010还没碰到过3声,修的都是7声北桥

网友:
向楼主致敬     赚钱机会    以后抓住     希望楼主  再接再厉      发现更多

网友:
这款机子,通病很多,7生报警,干北桥,8声干显卡

网友:
感谢楼主 ,以后遇到注意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