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电源板

楼主(2013-11-04):
电源板烧的看不清芯片   改通用的电源板后暗屏将ADJ和NO接到一起后坚持一会  然后就又暗屏了   把控制接到屏供电上也不好使 遇到好几个了最后只能再改个高压板但是总这样不是个办法  所以求高手给个解决方案十分感谢 谢绝灌水看好问题在帮助解答

网友:
没懂楼主的意思啊

网友:
确定灯管是好的吗?ADJ  ON正常要单接,试一下ON接1K电阻连5V

1K电阻连5V是什么意思呢 详解谢谢

网友:
ADJ是亮度调节ON /OFF是开关两者是不可以连在一起的

因为你没碰到这样的问题 有时候单接控制屏暗 接在一起问题就解决了 等碰到时试试

网友:
你所说的暗屏,是灯管没亮?还是亮度低?

网友:
我、说一下 改高压出现白屏时是因为 ON/OFF  不受控   解决是用1K接、屏的供电、高压、开启引脚  就OK 了

网友:
我还在学习中,

网友:
最好测测灯管有没有问题

网友:
接1K电阻用导线接一脚接电源板5V另一头去触碰ON或ADJ看哪个背光灯亮哪个就是ON/OFF了

网友:
通用电源板怎么改呀 不太会 会的说下谢谢

网友:
只会接供电 和地  开启电压要从电源板上测量吗 还是从驱动板上测量 电压 大概为多少V 还有ADJ要怎么接线呀 有会的最好说明白下非常感谢

网友:
不明白电源板 不修好 换的是高压电源一体板 你还要改什么

网友:
就几根线; 电源 开机 反馈 很好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