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45 合盖的时候掉电,而且无法重启

楼主(2013-11-04):
CQ45合盖的时候掉电,而且无法重启。不合盖就一切正常,请问这什么情况,上面是屏接口图

补充内容 (2013-11-5 15:20):
已经解决是屏线的问题。谢谢各位的回答

网友:
屏线看看,这机子屏线容易断

网友:
屏合上开启SLP_S3#  再打开没有断开继续保持开启状态 有没有可能  今天看书想后想到的答案
说错了别怪 才学了几天

网友:
哪位帮忙看下。八脚,是不是休眠开关的问题,合盖的时候也无法测量,咋搞

网友A:
把链接主板的屏线拔掉试试看看,还会不会重启?

网友B:
查下cover sw,合盖时应该是高电平,再开盖时是否变为低电平了,如果没变,重点查这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屏线断了,可以不显示,但是不应该掉电啊

不好说,就怕是破皮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查下cover sw,合盖时应该是高电平,再开盖时是否变为低电平了,如果没变,重点查这块

就是合盖后无法测量,不好判断啊,这个脚我已经把它强制拉低了,是EC发出的,开机有3.3V,我把他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链接主板的屏线拔掉试试看看,还会不会重启?

认真看帖哦,是无法重启,只能拔掉电源才能重启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就是合盖后无法测量,不好判断啊,这个脚我已经把它强制拉低了,是EC发出的,开机有3.3V,我把他翘了

如果这样,我还是怀疑屏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这样,我还是怀疑屏线了

可是只要不是把盖子合严,我来回关合关合是不合严,就不会掉电

网友:
是休眠开关额问题吧,试试去修,说不定有惊喜

网友:
明显的休眠开关的相关电路出问题   去掉休眠开关试试  还不行就是屏线,短路也会掉电保护的

网友:
个人觉得不是屏线的问题就是感应开关那边的事。

网友:
掉电后无法重启,需拔电源后才能开机。感觉像是短路保护的故障,看看排线哪是不是破皮了,导致合盖的时候碰到了。

网友D:
休眠开关,你就把AB壳的电池取下,霍尔感应器,但是我觉的是屏线

网友:
当合上盖,为了省电,让机子休眠,上盖有个磁铁就与下盖 的一个霍尔元件接近,在磁场的作用下,霍尔元件输出跳变,于是机子休眠,你可用一铁钥匙靠近上盖 ,查找磁铁位置,然后用磁铁在下盖 对应位置用磁铁靠近,模拟闭合上盖 ,如果故障出现,说明就是霍尔元件坏了,换之。(注意:磁铁是有NS极的,二个方向都试一下,只一个方向有用的)

网友E:
这款机器屏线是通病·我以前也遇到过相似的问题·你看下是不是屏线碰到板子上了·那屏线导电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款机器屏线是通病·我以前也遇到过相似的问题·你看下是不是屏线碰到板子上了·那屏线导电的

故障已经解决老兄说的对,是屏线坏了

网友:
故障已经解决老兄说的对,是屏线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休眠开关,你就把AB壳的电池取下,霍尔感应器,但是我觉的是屏线

恩,谢谢,是屏线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这样,我还是怀疑屏线了

是屏线问题,已经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