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华硕EN9500GT/DI/512M D3/A 显卡 bios

楼主(2013-11-04):
在插pci显卡dos下用nvflash不能检测到GPU,只能检测到pci显卡,顾求一份bios,
9500GT 128BIT  512M DDR3 显存 前4后4共8片 奇梦达HYB18H512321AF-14

网友:
能点亮的bios就可以,原机更好了.

网友:
显卡BIOS怎么刷?求方法?

网友:
我有张96的,不知道bios能不能代用

ddj
是128bit 512m的么,发来试试

网友:
不能检测到GPU有可能虚焊了或挂了,上BGA重值吧,再看看BIOS心片有问题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