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IBM T42 52脚-PWRSHUTDOWN不发出电压的经典维修

楼主(2013-11-04):
                                                                                  版号:IBM T42      故障:无待机电流
维修经过
1:首先拿到主板大致观察了一下,看看有没有被人修过的痕迹、掉件、烧糊等故障,目检中没有发现此类现象~
然后抄起万用表打各大电感的阻值,没有发现短路现象~
2:测公共点VREGIN16电压 实测15.8V左右 正常。 根据时序 找到了U61 TB62501的51脚和34脚实测电压15.8V正常,10脚和11脚RC振荡电路起振有波形,58脚复位3.3v
3:接下来会从59脚输出一个3.3V的 VCC3SW  实测正常  以上条件都正常
                                                                                      进入主题
1:然后会从52脚-SHDN输出一个高电平的-PWRSHUTDOWN 去到D12的1脚  与LM26的 5脚发出的-SHUTDOWN2相与。
2:实测:52脚-SHDN 刚一插上适配器,有个3.3V的电压,但是很快就掉下去了
查找原因:  心里想是后级拉低了还是芯片本身的原因呢
3:把TB62501的52脚挑起来,引脚上也是刚一插电有个3.3V,但是马上就掉下去了。焊盘上始终为高电平3.3v
经过查资料 发现这个脚和很多信号有关,只要有一个不正常 就会被拉低
4:52脚还和55脚相连的4个热敏电阻有关系,实测4个电阻 阻值均正常,阻值为300左右
-PWRSHUTDOWN还去到PMH_4的24脚
                                去到Q59的C极
                                 去到D12
于是更换U61 TB62501,排除芯片本身的原因 无果~~~挑起PMH_4的24脚,无果~~·更换D12无果~~~更换MAX1631后,
上电,待机电流0.022   别高兴太早   哎  持续不到1秒钟,待机又没了~~~心里都有把板砸了的心都有了~~CAO
打1631的23脚阻值  正 120  反145欧    感觉不太对劲~
心想:芯片已经更换过了,可以排除了,忽然还看到23脚还相连个滤波电容C228,是不是它在作怪,抱着试试的心态把它拆了~然后上电 脏话MD   奇迹出现了~~~!!~~~~!!~好了 待机出来了 稳定的0.022  原来是电容漏电导致的无待机~~此时此时已经整个下午过去了 历经了4个多小时~~~实在是太TM的不容易的 干维修  不过心里还是蛮开心的 毕竟没让我失望!~~~
                                            第一次发帖,还请见谅,有不对的地方 请师兄的给与指正  因为时间关系就不上图了,明天还要上班~~祝:大家生意兴隆  笔记本待修的一层又一层~~晚安

网友A:
营养贴  不错 谢谢了

网友B:
整整一个下午,值得啊!搞定了。楼主对IBM的时序相当的理解。

网友:
引用 网友A:
营养贴  不错 谢谢了

客气 送人鲜花 手留余香

网友:
引用 网友B:
整整一个下午,值得啊!搞定了。楼主对IBM的时序相当的理解。

过奖了~当时也是在网上大量的找资料,看看有没有类似的情况  当时砸板的心都有了~~我们都是有着维修情节的人

网友:
呵呵!是啊!有时修板修烦了,再加上我是帮别人打工,有好多同行来打扰,就烦了,安静不下来,就失去理智,就拿板瞎干,后来想想还是不要冲动的好,因为最后还是要我自己解决的。

网友:
这么老的机子 现在都是 精华了

网友:
把TB62501的52脚挑起来,引脚上也是刚一插电有个3.3V,但是马上就掉下去了。焊盘上始终为高电平3.3v2 --------------------楼主修机不看时序的?-PWRSHUTDOWN是由TB内部开漏拉低的,断开52脚后焊盘电压不变应该查-PWRSHUTDOWN的发出条件,楼主却查-PWRSHUTDOWN的后级,竟然还能修好。我怀疑要么是这台机不稳定,只是暂时恢复,要么是楼主万用表坏了

网友:
还请这位师兄给予指点 不过小弟确实是修的后级

网友C:
修的不容易啊!! 不过还好到最后还是搞定了,呵呵,电容漏电引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修的不容易啊!! 不过还好到最后还是搞定了,呵呵,电容漏电引起的

一颗电容引起的血案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