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求救,大神们广达代工宏基E1-471G手贱的维修

楼主(2013-11-04):
宏基ACER_E1-471G
板号DAZQSAMB6E0_REV_E_
本人没去过专业的培训机构,所学全部来自网络视频,所以就出现了以下的悲剧事情
进水机器,客户拿来进水,送到售后说要换板,就拿来修,拆机发现c壳下大面积进水,一片一片的白色,用洗板水洗干净后,发现保护隔离不过上图

Pu1
Pd1 pr17pr22 还有pr3 pr162全部腐蚀了,料板找了半天,才找到PR3HE PR162分压大于2.46就好,全部换上,保护隔离过来,按开关,主板电源指示灯闪三下黄灯,电流没变化,直接查ACIN,为0v拿掉PQ4,按开关触发到0.3几的样子(好像是)测了各大电感发现没CPU核心供电,图中为PU6图片后面在插入
发现37pvbat0v仔细一看PR101焊盘腐蚀掉了,从公共点飞了根线,开机电流一流飙升,上屏亮机。本意就结束了,那晓得上电池,发现不充电,这下悲剧的事情来了,换了同事的电池也一样不充电(机器型号一样)换了pu1还是一个鸟样
想想要不刷个BIOS 看看,(不知那时脑子怎么了,后悔啊)
BIOS芯片旁边有个触摸板按键,我就用锡纸包了一下,刷好bios 还有锡纸了,直接插上电池,才线,尼玛锡纸还没拿下来呢。。。。。。
拔下电池,上可调电源,直接0.026尼玛,按开关没反应,估计烧了上面东西,我就先把EC拆了,网上一查,奶奶的不便宜啊,30大洋,哎买吧。。。。那个叫自己手贱呢
今天芯片到了换上,待机正常 可以触发,到0.28的样子掉电,反复开机一样,尼玛哭死了,什么情况
各大论坛查了半天,有人说查HWPG,
万用表点在各大电感上测了一圈,上个图片说明

PL11 12 13 pu7 电感没电压 其他电感在开机掉电瞬间都电压产生,
在测量
Echwpg瞬间也有,3.3v,

我把 d14 17 16 18 全部断开,还是开机掉电
在下想大神请教,像这样的机器,是没出cpu供电引起的掉电保护呢还是其他什么原因??
CPU电源管理芯片图

测量开机瞬间pu6  16vr_on3.3 4337脚瞬间也有5v 14VREF瞬间也有1.6v左右的电压,感觉条件都正常啊,有买了个tps51650,这个更贵,要35,\..........
换上还是一个鸟样,,,,测底无语了  求大神指教,  接下来重点应该往那个方向啊。。。
在下不明白到底是hwpg引起的掉电 ,还是说先修CPU 供电 和显卡供电,cpu供电主芯片换了  上下MOS管也换,还是一个鸟样,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网友:
我有时候都出现这种情况做BGA的时候我有时忘了都上有贴纸的时候都上电也烧过

网友:
楼主厉害,下次注意

网友A:
刷个BIOS就OK了,估计。。。

网友:
试过烧EC+南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刷个BIOS就OK了,估计。。。

刷过好几个了 连biso芯片都换过了

网友:
要不明天烧下PC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