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了你不信:金邦千禧内存缺spd电压也能点亮主板

楼主(2013-11-04):
说了你不信:金邦千禧内存缺spd电压也能点亮主板
今天下午碰到一主板V星G31TM-P21(MS-7529 ver 1.6) ,就是这情况.
下午市场快关门,旁边柜台拿来块板,说档E0让给看下,插上一看还真是E0,顺手换上试机的金邦512M,一试可以大亮,还给他了,让他换内存试.
过一会就拿过来了,说换了不行.
重新试吧,发现就只有我的金邦512M,可以点亮,别的条子都不行.当时心想即然能有条子点亮,电压什么的肯定没问题.先刷BIOS看吧,刷了官网的最新BIOS,还是一样.
没法了,反正是档内存,那从电压开始查吧,一测发现 pin 238 spd 0v,当时还不信,都亮机了这电压怎么可能0v呢,又重测了几遍没错啊0V.

仔细看发现圆圈中靠近内存插槽处断线,补线后再试其它内存全部正常.
不信的可以拿金邦千禧512M ddr2 667试试,看看我是巧了.还是金邦ddr2 667 可以没有238脚的spd供电.

网友:
这两天我也遇到这事,海盗船1G内存档EO的板和断线的板都能点亮,很神奇。

网友:
看BIOS设计吧,没有SPD信息就按BIOS默认的运行

我估计也跟这个差不多,没供电就按备用的来用呗

网友:
你的内存神器啊   原理上讲不通

网友:
怪事多的很哎

网友:
原理上不同呀

网友:
不可能吧,没内存也能亮机????

网友:
那就是有流窜过去的电流喽

网友:
你的内存是神器啊,颠覆传统概念!

网友:
可能是这种内存设计上的确可以这样。

网友:
求大神解释下

网友:
头次听说,楼主要好好收藏它

网友:
我还以为是什么事呢!

内存SPD没有电压当然可以点亮主板了,你那块主板512M的DDR 533基本上都可以哇。

还有主板上SPD的走线大部分都直连ATX的3.3V,内存插反直接烧断那根线。

网友:
平常修一块板撑死80元,我遇到SPD烧断线的开心还来不及,一阵见血说明问题来龙去脉,开价120元客户都不还价的。

网友:
这有什么好奇怪的 只是内存兼容好点罢了

网友:
这种事情怎么可能啊。

网友:
真是一个神奇的内存啊

网友:
有图有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