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Foxconn_45cmx新手值得一看的,典型电路问题,老手飘过,觉得有用就加个分吧。。

楼主(2013-11-04):
哈哈,都是不细测量的后果,又来发贴求助了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707771-1-1.html其中第一个,就是本文要说的

foxconn 45cmx  自动上电,代码跑得太快,上电瞬间只能看到 68 70  几乎就像一上电就跑68  70   它会反复循环这样(换过IO  刷过BIOS 还是一样,各路大供电,测了下,都正常。)

当时只是,测了初略的测了下几个供电管,和电感,CPU 供电也有,看到有了复位,就没去细测量了。。。。一时头大啦,哈哈

今天再次拿起板子,测了测,发现了它的破绽,SB边上 一供电管 S极只有0.8V 电压,上图便于解读

实物图,是网图,手机差没照

再来上电路图

遇到这样的,就想换场管的冲动了,立马换上好MOS管,开机上电,还是68

70代码 循环,看来是错杀它了。不是场管问题。那是什么问题呢?

打起万用表,测Q35的D极1.5V,G极3V多,S极只有0.8V,最直接的两种猜

想,第一可能是运放坏,第二可能是分压电阻不良。还有其它可能,各位

跟贴回复吧,为了快速判断是电阻,还是运放坏。就撬起U17的第10脚,测

焊盘上还是0.8V,不用说,一定是电阻的问题,实测R127只有370ohm,

用分压计算器,也可以计算一下,电路中原值应是多少V

在料板上,找了个标识为471的电阻换上,通电开机68 70 。。。。一路

跑码,点亮显示屏。。。(其中有个有趣的。。撬起运放第10脚后,上电也

也会正常跑码,后测Q35的G级有10V多,S极就出输为1.5V ,换好电阻后测

Q35的G极只有3V多点,S极当然是1.05V啦)  而且也不再自动上电了。

主板型号这是

==========惯例国际=====再次带来,一个问题===========

一台联想G450    进水机,  EC 进水,读卡器IC 进水,初步处理了下,表面,测了下对地,3V短路,之后就把EC 拆掉,换了个EC

读卡器IC 拆了        网卡拆了,   3V 对地值 才升到了260       最后看到3V  5V  管理IC    TPS51427  二只脚有的点黑了,看来这个

也坏了,拆了换之------------3V 对地值还是。。260                  不管了,先上可调看看,一接,可调电源,待机有了。。

测了下3V   5V  都有,,,,问题,一定还没有完。。上电之,待机为0.011  上电电流跑至0.030  不动了。。

测南桥发出的SLP_S3#   SLP_S5#  有点怪。。 接上可调后,在EC收到这两个信号的测式点上,没电压,按开关

等电流跑到0.030A 再掉回待机时,这两个测试点上,都有3.3V 电压, 一按开机键,这两个电压都为0V

EC也就没有去置高,B路电压(SUSP#),和C路电压(SYSON,)    手动给SUSP#一个3.3V 电流也只能跑到0.1A左右............有换南桥的想法,,BIOS刷过一样

补充内容 (2013-11-5 22:09):
进水的G450已修复,感谢大家关注!再换EC,换SUSP#电路中的一只三级管,就修复了,此板换总结此板,坏EC ,读卡器IC,TPS51123,之前以为南桥坏,还换了南桥。。换了一样,错杀南桥。。

网友:
占楼,发下G450的图纸    KIWA5AA6

网友:
南桥下面水分没干吧  再烤烤

网友:
明天再细测量下,EC至南桥,的信号。。。。

网友:
板线问题的话就麻烦了

网友:
最烦修进水的啦  返修率太高了

网友:
对呀,维修就是要细心,一会主板一会笔记本的看的有点乱呵呵

网友:
一个一个的搞定。。 技术不赖啊

网友:
笔记本就修SLP信号吧,拉低了吧。台式机没有理解台式机待机的待机南桥有那些?

网友:
请问楼主  ohm是什么意思?

网友:
EC的RSMRST#这个信号正常不,正常的话再去干桥,建议先烤板,然后加焊下SB

网友:
坐等楼主成功修复,倒是再来学习经验!

网友:
目测应该是EC的问题。slp都有了,就是EC不发出开启。。。

网友:
搞个EC上去看看!!

网友:
lz讲解的挺细致入微的。

网友:
还是自己动手来的快

网友:
仁宝的主板PWR电路好修额、、、、、、、、、

网友:
借题请教,是SB发送双S信号,给EC,然而EC发出的SO开启电压信号路线上有三极管不良,导致SB信号,出发后无电的吗?LZ觉得像这样的,以后遇到,撬起EC接受的双S脚怎么样?是不是更快捷?

网友:
进水机我一般不按时序来修.都是着重处理进水位置.经常有惊喜.用时序的一次确定是南桥.结果他们不信.最后还是换南桥好的.
饼哥都能加40分了啊..我要不要发贴呢.可是没修到什么有技术含量的东西啊. 要求技术含量的.我还修不好..愁死.

网友:
时序还是很重要的。很重要。很重要。
个人主张跑时序。虽然有点乱。有点麻烦。但是最后返修的很少。

网友:
含金量好高加了40分哦

网友:
ohm是欧母的意思吧?一个分压电阻阻值变化,

网友:
要是我,我先场馆,后运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