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475的BIOS和EC的BIOS(板号:dakl6cmb8d0)

楼主(2013-11-04):
型号:联想Z475
板号:dakl6cmb8d0
主板BIOS:

网友:
楼主给力啊 下一个试试

网友:
确定能用吧

网友:
刷下这个开机都不能开了

网友:
板本号REV:几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那个是REV:D的,下下来解决了WIFI不能用的问题。感谢楼主分享。。。

是真的吗,我刷了都不能开机,待机1.5伏都没有,刷回以前又可以开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真的吗,我刷了都不能开机,待机1.5伏都没有,刷回以前又可以开机了

是1.15伏吧

网友:
正好需要  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真的吗,我刷了都不能开机,待机1.5伏都没有,刷回以前又可以开机了

我昨天有台Z475的无线网卡认到了但收不到信号,刷了楼主的BOS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昨天有台Z475的无线网卡认到了但收不到信号,刷了楼主的BOS就好了

好的。谢谢。那我主板还有别的问题吗

网友:
能用,刷了楼主的BIOS OK了

网友(2013-12-06):
两个BIOS都要刷吗

网友:
我的也是无线搜不到信号 第一次刷了不亮 第二次刷了不加电了 郁闷!!!

网友(2014-01-15):
ec 刷了 是空的

网友(2018-08-08):
ec bios刷完不触发,这个机器bios版本好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