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 没认到屏 导致屏不显的维修案例!!

楼主(2013-11-04):
就是主板没有识别到液晶屏,于是显卡或者IO未输出背光和图像显示!

网友:
DELL比较多

网友A:
什么乱七八糟的。没看明白。

网友:
楼主表达有问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什么乱七八糟的。没看明白。

就是检测屏的信号,比如DELL机器的"EDID CLK。。。。”

网友:
还是这位仁兄明白我的心声!呵呵,你好!是啊!不过有些HP机器也挑屏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知道了,,像DELL HP中的“edid data 和edid clk"就相当于其他机器里的”ddc datd 和DDC CLK "

嗯 这个是对的 就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