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桥发出的PLTRST#和PCIRST#复位的困惑?

楼主(2013-11-04):
在论坛有人介绍说PLTRST#是主复位,主要用来复位北桥,BIOS,IO等,PCIRST#主要复位一些PCI设备等,但我看了一些主板图纸,好像有点乱,也有PCIRST#来复位北桥,BIOS,IO的,有的PLTRST#只复位一个北桥,其它的全部由PCIRST#来复位,好像这两个复位用哪个来复位的都有,现在搞不懂这两个复位到低有什么区别,还是一样的,是不是只要测到有一个复位正常,就说明另一个复位也正常,望高手指点指点,谢谢!

网友:
pltrst是南桥发出的总复位,也是复位的源头,然后下面是否需要转换并没有标准,其ST他的复位具体叫什么RST不重要,他们都是PLTRST转换来的。有PCIRST只能说明南桥发出了复位信号,但是其他的复位不一定正常,这就好比一个大水管分了10个小水管,其中一个小水管能出水,只能说明大水管是有水的,其他9个不一定全能放出水来。

有点明白了,在想问一下PCIRST#也是PLTRST#转换来的吗?是不是先发出总的PLTRST#,然后再发出PCIRST#呢?

网友:
主要还是要参考图纸,一般时序图只列出PLTRST#
这可以说明PLTRST#为主复位

网友:
没有非常具体的标准

网友:
915之前的主板只有一个PCIRST#,915之后会有两个复位信号:PLTRST#和PCIRST#

网友:
楼主这个地方不要纠结,现在新版都只有pltrst#了,另个空脚,你可以把他俩当成双胞胎,谁去复位都一样的,关键知道谁发出来的,有问题查谁,就好了,为什么要纠结呢?

嗯,有道理。

网友:
我知道一个是主复位,一个是分出来的复位。

网友:
大部分是PLTRST#复位北桥、IO,PCIRST#复位PCI插槽这个只是参考。比如GA-G41的是南桥复位IO,IO再复位北桥。具体要看电路图。

好的,明白了,谢谢。

网友:
如果是单桥的NV英特CPU开机就不好搞哦。。我查了好长的时间都没有搞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