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G31 经典维修!!!

楼主(2013-11-04):
昂达G31,二代内存,,,风扇转一下就停,不通电
客户反应换CPU后,用了一天就坏了主板。原来是换PD的U
直接拆下CPU所有MOS。三个上管三个下管,,一上管击穿,直接换上。
直接通电,不跑码。CPU电压1.28V内存1.7V。。电压基本正常
短接复位针,能复位不跑码。复位灯两秒左右会闪一下。
换了测试卡,接了显示器。换CPU换内存....
G31上PD的U,CPU供电一块,会发热巨大。因为G31设计功率并不支持PD这类功率大户!
加焊供电IC,RT8208+BD=XX 无果。
直接手压CPU开机,奇迹般跑码!!一路C3,2B,,,75,FF 竟然无显示!!

神了!头大了。。。
加个独立显示依然不显示。。

静下心来。刚刚动了两个供电IC
沉住气,再加焊了一遍。 OK,OK,,,反复压一次CPU后再开机,再关机。
反复了十次,明天交货。

这板修得比较多,复位灯会闪的,一般都是座子,BIOS坏。其它坏的极少

网友:
CPU座又虚了啊

网友:
新板老是虚

网友(点评):
哥,这是G31啊。。不新了!!

网友:
我有几块映泰的也是复位灯几秒钟闪一下,一直没搞定呢

网友:
加焊CPu应该就行了吧

网友:
CPU座子怎么老是虚啊。

网友:
铁底托加上

网友:
我加焊了也不好呢

网友:
我怎么一个座子都加不好,太悲催了

网友:
手上机块昂达G31的主板没搞定。感谢楼主发的经验。我现在去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