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220v电源,2声巨响,2开关管裂开,保险竟然安然无恙

楼主(2013-11-04):
接220v电源,2声巨响,2开关管裂开,保险竟然安然无恙,未接电源之前,就短接了绿线。

网友:
晕  上电前先把先把输出对地打阻确认不短再上电

网友:
楼主太强大了  下次要注意啦

网友:
嘿嘿,是不是下了一跳

网友A:
LZ电源炸开的两个管是不是13009的?13009经常一坏就炸,还有维修时有13009的要检查保护电路。

网友:
烧13009 13007的最好修的

网友:
放爆庆贺吧!下次要注意哟?

网友:
之前修过几个,都是换了13007,4148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都是劣质电源惹的祸,没伤人就好!

当时我知道可能有危险,站在墙角,再接的电源,接上后,风扇快速转了几圈,马上就是两声巨响。一看管子炸开了。这个是个长城350p4电源,废品店买来的,最最初是一管子击穿,保险管发黑,玻璃壁上有保险渣滓,我把那管子换了,不是同型号的,保险也换了,都是杂牌上拆的。220V进线那里我有焊接了段细小的锡焊丝。上电,锡焊丝闪火花,熔断。但是风扇转了一下,看风扇转了以为好了,又焊上锡焊丝。上电,完了,炸了。现在这电源还没搞好,有心情再接着搞。刚接触电源维修几天时间,修这个电源是第一次,不知道把保险换成白炽灯,傻傻的就上电搞了,所谓初生牛犊不怕虎应该也是这样吧。现在是边学理论边实践中,要感谢这个论坛,给了我很多提示,像接白炽灯就是。发这段文字纪念我第一次维修电源的经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LZ电源炸开的两个管是不是13009的?13009经常一坏就炸,还有维修时有13009的要检查保护电路。

是的啊13009,当时是13009中的一个坏了,用13007代换,后面两个都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的啊13009,当时是13009中的一个坏了,用13007代换,后面两个都炸了

电源原来用13009的就还是换回13009,把管附近的保护电阻和保护二极管检查一下,坏了就换掉。

网友:
楼主 太马虎哦

网友:
       你那个保险是普通管呀,还是自恢复保险器件?
       我也遇到过这种情况,疑惑了很久。仔细研究了一下,发现保险是后者。那东西1厘米大小,外面用黑热缩管套着的,猛一看象个电阻。

网友:
呵呵,维修中常常会出现这现象,注意安全就对啦

网友:
爆电源真的很可怕。需要万分小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