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74门电路的工作原理

楼主(2013-11-05):
                                   浅谈74门工作原理

                                                       现在虽然用门电路开机的主板已不多见,但维修也有碰到,到于从事以实践操作为主的维修人员来说,理论性较强的74门电路不是很好理解。 下面简单的说明一下74门的工作原理。常见的74门,如74HCT74其实是把两个双升沿D型触发器集成在一起。双上升沿D型触发器有六个针脚,4输入两输出。分别是SD、RD、CP、D、Q和Q非。我们用Q的状态来表示整个触发器的状态,即Q=1,我们就说触发器是1状态,反之触发器为0状态。

           SD 和RD 接,它们分别是预置和清零端,不论输入端D为何种状态,SD=1且RD=0时,都会使Q=1,Q非=0,即触发器置1;当SD=0且RD=1时,Q=0,Q非=1,触发器置0,SD和RD通常称为直接置1和置0端。如果它们都为高电平,输出状态由D和CP控制,SD和RD不可以同时为0(和RS触发器一样,两者同时为0输出状态不可知,应当避免)主板上它们均已设为高电平,不影响电路的工作。此时触发器会把D的信号传到 Q,也就是说第一次翻前D和Q的状态是同步的。或者说触发器的初始状态是由D的电位决定的。

1.CP=0时,触发器的状态不变。
2.当CP由0变1时,触发器翻转。 3..触发器翻转后,在CP=1时输入信号被封锁。触发器是在CP上升沿接受输入信号,也就是说触发器的状态或者说Q的状态不随D的改变而改变。

网友:
初学乍到,多多关照。自发自顶,良好前景。

网友(2014-12-28):
初学乍到,多多关照。

网友:
原来我在主办中还能发表,一段时间不上,现在又不能发表了

网友:
逻辑代数   加减乘

网友(2015-09-29):
逛逛,子时新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