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不是有的EC没有ECRST#信号?

楼主(2013-11-05):
怎么在东芝M800的图纸的EC (wpc8763LDG) 找不到ECRST#这个信号呢?各位前辈指点一下
板号:QUANTA DATE1MMB8E0

网友:
兄弟查下122脚

网友A:
122脚上写的很明显呀?KBRST,难道说这个不是????

网友B:
122脚就是EC的复位

网友:
122很明显

网友:
是55脚吧,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C:
看错了 应该是85脚吧  ,兄弟们对吗 ?

网友D:
122脚是复位信号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A:
122脚上写的很明显呀?KBRST,难道说这个不是????

不是,这个应该是键盘的复位,直连到南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122脚就是EC的复位

不是,这个应该是键盘的复位,直连到南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122脚是复位信号了

不是,这个应该是键盘的复位,直连到南桥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C:
看错了 应该是85脚吧  ,兄弟们对吗 ?

85脚还真有可能呀!

网友:
你看一下这一页 的外面,看有没有上拉3V下面直接进EC重点看LPC这框里面的,很多EC都是这里面有复位

网友:
引用 网友F:
看图纸没有,可能自复位的

那就不太清楚了还没有修道呢

网友:
引用 网友E:
85脚还真有可能呀!

85脚才是对的!

网友(点评):
EC 最先开始的复位信号,名字通常是 ECRST#、WRST#、VCC_POR#等,就是85脚

网友:
月饼 说的对啊

网友:
EC 最先开始的复位信号,名字通常是 ECRST#、WRST#、VCC_POR#等

网友:
饼哥说得对,就是85脚。怎么点评到了饼哥的帖下面,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是,这个应该是键盘的复位,直连到南桥的

哦,原来这芯片是自己复位的,谢谢你的提醒!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月饼说了是VCC_POR#就是85脚

我看了,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122脚上写的很明显呀?KBRST,难道说这个不是????

KBRST好像键盘手动复位
ctrl+alt+delet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