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学主板维修,求V星845主板图纸ms-7154

楼主(2013-11-05):
自学主板维修,手上有板,苦于没有图纸,求V星845主板图纸ms-7154,麻烦有的朋友。传下给我。。

网友:
要修就修新点的板哪  这种修了有什么意思?

网友:
不要修了,这种没意思了

网友:
这是第一代英特尔的478主板,已经淘汰多年了,想学的话最好是从二代主板着手,二代主板和一代主板有很多不同之处,这样学了才有意义。

网友:
ms-7154图纸

网友:
这种主板维修主要查几个点的电压,开机电路呗,有图纸也没用吧。

网友:
这种主板一般就内存供,或者桥供电没出来,超过这些,还有修头吗?

网友:
南北桥吹下 不行就换板子 没意思 台式机 又不是笔记本 不用费那么多精力

网友:
楼主的精神值得表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