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开机风扇不转屏不显,请大家给我分析一下···

楼主(2013-11-05):
刚用播放器打开一个视频一下就黑屏关机了。再就是开不了机,按了开机键那个灯亮,然后其他啥反应都没有显示器也不亮。我给电脑拆开后发现cpu风扇不转了,用万用表量电压为3.3v(风扇应该是好的,我换过一次好风扇上去也不转),这个故障应该不是开机不加电故障,因为我插上适配器开机后过了一会就发现主板发热,CPU、GPU铜管发烫,个人人为主板在运行。
    风扇有一定人为主板刮伤损坏的可能性,因为坏后被别人拆了很多次,电脑用的久大家也不怎么爱惜··
品牌:sansung  R700   主板是07年10月份产的··
   谈谈大家对这台电脑故障的看法,我应朝那个方向去查···
attach]662128

sansung R700电路图.pdf

网友:
插上稳压电源,看看电流是多少   待机电压  正不正常 有无短路

网友A:
哥们,你是业余搞着玩的吧

网友B:
能不能讲清楚一点,我刚开始学习。不知道应该测那个地方的电流···
稳压电源是适配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哥们,你是业余搞着玩的吧

刚开始学习···不知道怎么入手···

网友C:
找个地方好好进修一下啦兄弟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找个地方好好进修一下啦兄弟

我是想学,不是想修。07年的机子还有维修价值吗,不如扔了得了···

网友:
查下几个大电感的电压有没有出来撒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能不能讲清楚一点,我刚开始学习。不知道应该测那个地方的电流···
稳压电源是适配器吗···

就是可调电源

网友:
直流可调稳压电源 就是根据电脑型号可以换电源头的那个。

网友:
可能显卡虚焊了吧

网友:
进维修店吧?你这板肯定出问题了。自己折腾会出大事的。